[调查] 信号发生器负载50ohm和高阻有什么区别?测AD时应该选哪个?

楼主(2016-04-25):
信号发生器负载50ohm和高阻有什么区别?测ADC输入正弦波的时候应该用哪个啊?

最佳答案

网友:
1.> Measure ADC should choose 50 Ohm and also
the ADC Input need connect a 50 Ohm to ground.
Why ?
Because this method is to avoid sine-wave waveform Reflection.

2.> The High-impedance does not use.

网友:
在微波电路中,阻抗不匹配会引起反射。

网友:
Also Note that use 50 Ohm Cable Line , does not use 75 Ohm Cable Line.
Let all your ADC system environment is all 50 Ohm system.

楼主:
1.> Measure ADC should choose 50 Ohm and also
the ADC Input need connect a 50 Ohm to ground.
Why  ...
引用 网友A:

“the ADC Input need connect a 50 Ohm to ground” 为什么有50ohm匹配电阻测得的有效位比没有50ohm电阻还低呢?

网友:
可能原因:
請檢查兩個FFT結果,
是否主頻率的Power是相同的(Check 主頻率的 AmdB Value ? ),
要以相同的基準來比才準確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