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stemverilog约束

楼主(2016-04-25):
初学SV。想请教一下,如果我现在想产生一个采用随机约束的位宽8bit的包激励。这个包的前几BYTE是固定的。我的约束应该怎么写比较好?
我采用下面的代码会报错

  1. rand bit [7:0] payload [] ;
  2. constraint p_size {payload.size()==94;}
  3. constraint p_cont {payload=='{8‘h55,8'h55};}

  4.

如果我改为

  1. rand bit [7:0] payload [] ;
  2. constraint p_size {payload.size()==94;}
  3. constraint p_cont {payload[0]==8‘h55;payload[1]==8‘h55;}

  4.

可以成功。但是如果前面要约束的byte比较多,一个byte一个byte的给值很不方便,没有什么好的办法?

网友:
在post_randomize里面直接赋值。

网友:
constraint data_c{
   foreach (payload[i])
      if(i>50) payload[i] == 8'h55;
}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非常感谢!又学了一招!

网友:
你直接约payload  inside这两个值里面不就可以了吗

网友:
二楼正解,使用I,控制

网友(2016-05-26):
回复 网友B:

    动态数组没有初始化范围,可以直接foreach吗?没有尝试过;;;;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