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关gds求沟道调制参数的问题

楼主(2016-04-25):
在进行电路仿真设计之前要知道一些工艺参数,比如沟道调制参数。我是想通过gds=Ids*lamda。在估算的过程中,我想知道gds能不能直接用Ids/Vds。我这样计算出来的lamda为0.7~0.8这个数量级,感觉太大了。求大神指导,怎样在仿真中能够较好的估算出够到调制参数,我的仿真方法是根据allen书上来的。还有我用的是CSMC 0.5um工艺。

楼主:
求指导啊,谢谢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gds的定义是 gds=d(Ids)/d(Vds)=lambda*Ids, 条件是VGS偏置不变.
我觉得仿真时应该保持VGS偏置不变, 然后扫描Vds电压, 做出Ids-Vds的曲线, 然后计算曲线在饱和区的斜率即为gds.
从上图中看, 当扫描电流源电流时, MOS管的VGS电压也在变, 这样是计算gds可能不准确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嗯。是的。我按你的方法仿真了下,算出来lamda对于Nmos大约是0.02,对于Pmos大约是0.08(CSMC 0.5um的工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