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想法] 公司打算上个新项目,想控制至少500个步进电机,有人愿意参与吗?谢谢

楼主(2016-04-25):
现在还在概念阶段,没有具体的需求,就是想控制至少500个步进电机,并且做到同步转动,可以是用 Arduino,也可以用其它的,就想先和熟悉的人讨论下,如果有兴趣可以加入。

留下QQ 或者邮箱吧,我来联系你,谢谢。

网友(2016-05-26):
还要看具体什么项目了。
个人想法:如果500个步进电机分布较远的话,可以使用多个MCU,例如用50个MCU,每个MCU控制10个步进电机,然后由主控CPU控制MCU同步运行;如果500个步进电机堆在一起的话,用FPGA应该比较划算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,谢谢你的建议。就现在的设计来说,每两个步进电机为一组,中间还有比较大的间隔,大概能有100mm 吧,所以可能按你说的用 MCU 的方式。其实现在已经用 Arduino 实现了两个步进电机的控制,但是要控制500多个就要涉及通讯、协调一些问题,所以这里对于公司来说是难点。不过,还是谢谢你的建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