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芯片I2C slave将SDA拉低导致SCL不输出问题的解决过程

楼主(2016-04-25):
问题描述:

芯片S是我们做的一款电源管理芯片,其内部包含一个I2C slave,可以通过外部的I2C master对其内部的参数进行配置。

芯片流片回来后,进行测试时发现,当芯片工作在大电流充电时,通过I2C master对其进行读写操作,经常会出现SCL停止(因为I2Cmaster检测到SDA一直被拉低,所以不再输出SCL),SDA被一直拉低的情况。

注:芯片SI2C slave逻辑完全是SCL当做时钟信号,没有其他高频时钟对其进行处理。

测试方法:

在芯片上没有好的debug方法,只好将芯片的源代码下载到FPGA中进行回归测试。

I2C slave config error.doc

网友:
“注:芯片S的I2C slave逻辑完全是SCL当做时钟信号,没有其他高频时钟对其进行处理。”

你写的这句话就可以看出问题了。I2C的SCL是不能当作时钟信号使用的,必须有另外的高频时钟来处理SDA和SCL。首先是因为出到PIN脚的SCL会有毛刺,当作时钟肯定会有问题;即使绝对理想没有毛刺,那你该使用SCL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来抓数?你连start和stop都检测不到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I2C项目速度很低,为了极简设计,没有增加额外的高频时钟来处理,按照下面的做法,芯片已经流片,运行正常。后端的PT很简单,timing比较好控制。
PIN输入端的毛刺处理:通过IO增加施密特来处理。
因为I2C master发出的时序是:SDA在SCL为高电平时保持稳定,所以I2C slave芯片用SCL的上升沿来采集SDA。
起始和停止位比较简单,如下这样处理即可:
//detect start/stop condition
always @(negedge sda_i or negedge scl or negedge rst_n) begin
    if(~rst_n)      start <= 'b0;
    else if(~scl)   start  <= 'b0;
    else if(scl)    start  <= 'b1;
end

always @(posedge  sda_i or posedge start or negedge rst_n) begin
    if(~rst_n)      stop <= 'b0;
    else if(start)    stop <= 'b0;
    else if(scl)    stop <= 'b1;
    else            stop <= 'b0;
end

网友B:
我有一个疑问啊,
“因为I2Cmaster检测到SDA一直被拉低,所以不再输出SCL”,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吗,sda一直拉低,只表示sda总线一直被slave占住,master不能驱动,不影响它驱动scl时钟啊;还是说你们的master就是这样的,只要检测到sda拉低,就停时钟。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是这个I2C master做成了这个样子,I2C master除了按照I2C协议发出SCL和SDA时序,同时将SDA环回进行检测,当检测到一些关注的状态时,做相应的处理。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   这样做自己玩玩可以,你们还拿去流片真是有钱烧。这样设计出来的I2C slave兼容性很差,对与之搭配的I2C master芯片的SCL毛刺要求相当苛刻,你要知道I2C协议规范是允许出现几十纳秒的毛刺的,这就是协议的容错性。你这个只要出现一次毛刺,你的slave逻辑就出错,一旦出现SDA被slave驱动到低并hold住,整个I2C总线上的通信全部被hold住而锁死。内部counter计数出错还影响下一次传输,而正常的I2C设计即使某次传输出错,只要重新检测到start,新一次的传输是不受影响的。
从工程角度看,你们这个只能供研究用,是无法量产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从稳定性来看,确实容易出问题。而且实际测试情况,这次也确实是出了问题。
因为之前这个逻辑一直在使用,没有出过问题,所以就一直沿用下来。

之前没有发现错误可能是运气好,比如I2C master发出的波形足够干净,还有就是因为这个I2C配置功能只是偶尔用一下。

所以后面如果再有类似的项目,确实需要用高速时钟来处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的SDA和SCL的时序关系是怎么样的,它们是在同时变化还是有相位差?

楼主:
回复 9# 益达。我的

read error

read error

网友:
2#6#正解

网友(2021-03-15):
很好的分享,感谢

网友(2021-09-16):
引用 网友B:
我有一个疑问啊,
“因为I2Cmaster检测到SDA一直被拉低,所以不再输出SCL”,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吗,sda一直 ...

master通过查看sda是否被拉低来判断bus是否busy中,如果sda一直被拉低,就被误认为有另外一个master在占用bus,这时候就不会驱动自己的scl

网友C(2023-08-06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这个个人认为也不能说得这么绝对,对SCL和SDA做滤毛刺处理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,也不是一定要高速时钟。杰克淡定兄以为如何?欢迎探讨。

毕竟用上高速时钟,功耗又上去了。

网友(2024-01-26)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个人认为也不能说得这么绝对,对SCL和SDA做滤毛刺处理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,也不是一定要高速时 ...

同意,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,低功耗的场景下,可能是个无奈的选择

网友(2025-03-24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I2C项目速度很低,为了极简设计,没有增加额外的高频时钟来处理,按照下面的做法, ...

请问下这个stop的判断条件中为什么加start做判断条件呢?

网友:
谢谢分享,现在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不能用高频钟做

网友:
你好楼主,请问你们的IIC-SDA的PAD咋设计的?

网友:
请问在对该芯片进行前仿的时候是怎么产生的激励?是将主机集成在virtuoso里面然后产生激励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