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hipscope采集样本

楼主(2016-04-25):
各位大神:       我把chipscope的采样深度设为2048,我想观察每条指令的执行周期,但是我似乎找不到显示执行周期的选项,请问chipscope能看时钟周期吗?

网友:
把时钟信号拉出来不就好了。但是前提是要确保chipscope的采样时钟的频率要比你系统执行指令时钟的频率要高2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