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pcell更复杂一点的应用

楼主(2016-04-25):
在论坛里看到很多关于怎么做pcell的贴子,但是大多都是比较简单的应用,我在做pcell的时候遇到了这种应用,不知道怎么做,想在这里请教下高手们: 就是我做了个简单的ESD 的pcell,而我应用的时候除了需要调节W L外,我还想要让这个pcell可以打孔到上面的metal2或者metal3,这个要怎么做?然后还有我看到有人做了个match 的对管的pcell,可以有个开关选择连线是metal1的,还是metal3的,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?谢谢!

楼主:
没有人看到么?

网友(2017-07-15):
帮顶
我也想想学习

网友:
stackvia功能吧?你用哪种方式做的pcell? 这个应该能实现的。

网友(2019-12-18):
没有大佬介绍一下吗?

网友A(2020-02-06):
cadence的pcell designer工具了解下

网友(2022-05-23):
引用 网友A:
cadence的pcell designer工具了解下

请问老哥有这个工具吗?

网友(2023-11-30):
在哪看到的?我去学学

网友:
这种复杂的pcell一般都是用skill写的

网友:
控制参数都在CDF里面写好。比如:除了W/L外,再加上 metal1,metal2和metal3控制选项。然后在PCELL里面根据metal选项来画metal

网友(2024-07-24):
我也想学习一下差分对的pcell怎么做

网友(2024-12-26):
感谢,我也是想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