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:UVM scoreboard override的问题

楼主(2016-04-25):
UVM平台中,有一个建好的my_scoreboard。
现在,有一个testcase需要使用不同的scoreboard,即在scoreboard中main_phase中需要比较不同的transaction,便想到了override功能。
新建class my_new_scoreboard extends my_scoreboard;,使用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(my_scoreboard::get_type(), my_new_scoreboard::get_type())重载,但是运行结果仍然是my_scoreboard中main_phase的行为,我期望的是重载后,希望运行my_new_scoreboard 中的代码。
使用          factory.print(2)和uvm_top.print()打印重载信息和拓扑结构,结果如下:

#### Factory Configuration (*)
#
# No instance overrides are registered with this factory
#
# Type Overrides:
#
#   Requested Type      Override Type
#   ------------------  ---------------------
#   my_scoreboard       my_new_scoreboard
# (*) Types with no associated type name will be printed as <unknown>
#
####

#         scb                    my_new_scoreboard       -     @727
#           act_port             uvm_blocking_get_port       -     @1430
#           exp_port             uvm_blocking_get_port       -     @1421
#           exp_port_read        uvm_blocking_get_port       -     @1439

my_scoreboard的源代码如下,act_port与exp_port中的transaction比较:

class my_scoreboard extends uvm_scoreboard;

   traffic_tr  expect_queue[$];
   uvm_blocking_get_port #(traffic_tr)  exp_port;

   Read64OP_tr  expect_queue_read[$];
   uvm_blocking_get_port #(Read64OP_tr)  exp_port_read;

   uvm_blocking_get_port #(Response_tr)  act_port;

   `uvm_component_utils(my_scoreboard)
   extern function new(string name, uvm_component parent = null);
  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(uvm_phase phase);
   extern virtual task main_phase(uvm_phase phase);
endclass

function my_scoreboard::new(string name, uvm_component parent = null);
   super.new(name, parent);
endfunction

function void my_scoreboard::build_phase(uvm_phase phase);
   super.build_phase(phase);
   exp_port = new("exp_port", this);
   act_port = new("act_port", this);
   exp_port_read = new("exp_port_read", this);
endfunction

task my_scoreboard::main_phase(uvm_phase phase);
   traffic_tr  get_expect, tmp_tran;
   Response_tr get_actual;
   bit result;

         fork
             while (1) begin
                exp_port.get(get_expect);
                `uvm_info("my_scoreboard", "my_scoreboard get the expect pkt, push_back it into expect_queue, and print it: ", UVM_LOW);
                get_expect.print();
                expect_queue.push_back(get_expect);
 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 while (1) begin
                act_port.get(get_actual);
                `uvm_info("my_scoreboard", "get one actual pkt from monitor/DUT, and print it: ", UVM_LOW);
                get_actual.print();

                if(expect_queue.size() > 0)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_tran = expect_queue.pop_fro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`uvm_info("my_scoreboard", "for comparing with expect pkt, pop_front one expect pkt from expect_queue, and print it: ", UVM_LOW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_tran.print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(tmp_tran.exp_color==get_actual.act_col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sult)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`uvm_info("my_scoreboard: compare success", "Compare SUCCESSFULLY", UVM_LOW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display("the expect pkt from model is: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_tran.pri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$display("the actual pkt from dut is: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actual.pri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`uvm_error("my_scoreboard: compare fail", "Compare FAILED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display("the expect pkt from model is: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_tran.pri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$display("the actual pkt from dut is: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actual.pri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`uvm_error("my_scoreboard", "Received from DUT, while Expect Queue is empty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display("the unexpected pkt is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actual.print()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join

endtask

my_new_scoreboard的源代码如下,act_port与exp_port_read中的transaction比较:

class my_new_scoreboard extends my_scoreboard;

   `uvm_component_utils(my_new_scoreboard)
         function new(string name, uvm_component parent = null);
      super.new(name, parent);
   endfunction

  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(uvm_phase phase);
                   super.build_phase(phase);
                   exp_port = new("exp_port", this);
                   act_port = new("act_port", this);
                   exp_port_read = new("exp_port_read", this);
         endfunction

   virtual task main_phase(uvm_phase phase);
              Read64OP_tr  get_expect, tmp_tran;
                   Response_tr get_actual;
                   bit result;

                  fork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1)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p_port_read.get(get_expec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`uvm_info("my_new_scoreboard", "my_new_scoreboard get the expect pkt, push_back it into expect_queue_read, and print it: ", UVM_LOW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expect.pri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pect_queue_read.push_back(get_expec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1)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t_port.get(get_actua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`uvm_info("my_new_scoreboard", "get one actual pkt from monitor/DUT, and print it: ", UVM_LOW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actual.print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xpect_queue_read.size() > 0)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_tran = expect_queue_read.pop_fro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`uvm_info("my_new_scoreboard", "for comparing with expect pkt, pop_front one expect pkt from expect_queue_read, and print it: ", UVM_LOW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_tran.print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(tmp_tran.data0==get_actual.resp_data0) & (tmp_tran.data1==get_actual.resp_data1) &(tmp_tran.data2==get_actual.resp_data2) & (tmp_tran.data3==get_actual.resp_data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sult)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`uvm_info("my_new_scoreboard: Read64OP compare success", "Compare SUCCESSFULLY", UVM_LOW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display("the expect pkt from model is: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_tran.pri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display("the actual pkt from dut is: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actual.pri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`uvm_error("my_new_scoreboard: Read64OP compare fail", "Compare FAILED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display("the expect pkt from model is: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_tran.pri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display("the actual pkt from dut is: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actual.pri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`uvm_error("my_new_scoreboard", "Received from DUT, while Expect Queue is empty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$display("the unexpected pkt is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actual.pri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join

                endtask

endclass

在testcase中,使用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重载:

function void case0::build_phase(uvm_phase phase);
   super.build_phase(phase);

   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(my_scoreboard::get_type(), my_new_scoreboard::get_type());

   uvm_config_db#(uvm_object_wrapper)::set(thi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env.agt.sqr.main_phase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default_sequence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0_seq::type_id::get());
endfunction

运行结果却仍然是my_scoreboard中的内容:

  1. UVM_ERROR my_scoreboard.sv(80) @ 10106600: uvm_test_top.env.mt_agt.scb [my_scoreboard] Received from DUT, while Expect Queue is empty
  2. UVM_ERROR my_scoreboard.sv(80) @ 10106600: uvm_test_top.env.mt_agt.scb [my_scoreboard] Received from DUT, while Expect Queue is empty
  3. UVM_ERROR my_scoreboard.sv(80) @ 10106600: uvm_test_top.env.mt_agt.scb [my_scoreboard] Received from DUT, while Expect Queue is empty
  4. UVM_ERROR my_scoreboard.sv(80) @ 10106600: uvm_test_top.env.mt_agt.scb [my_scoreboard] Received from DUT, while Expect Queue is empty

重载不成功,请教大家这个怎么解决?

网友:
my_new_scoreboard build_phase中的3个NEW去掉,好像跟重载关系不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。这个我试了,有没有new结果都是一样的

网友:
scb你用的是new创建还是create创建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scb = my_scoreboard::type_id::create("scb", this);
create建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scb = meteor3_scoreboard::type_id::create("scb", this);

网友(2016-11-02):
楼主解决了吗????
重载在new之前调用呢?

网友:
楼主,既然是不同的scoreboard,那transaction是不同类型的吗?那你的driver和sequencer的参数也要override吧?

网友(2017-01-22):
你的my_scoreboard中除了new之外的希望被重载的function和task应该加上virtual,my_new_scoreboard中的function和task前加不加vritual都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