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A仿真的问题求助?

楼主(2016-04-25):
采用TSMC的工艺设计了一个2.4G的两级的PA,但是在仿真温度的时候,温度在-55---125之间变化时,电路的偏置电流变化的很大(提供的偏置电压不变的情况下),例如在27度时功率级的Id=1.7mA,但是在125度时,功率级的Id=5mA左右。想请教各位大神,直流工作点如何选择,才能够使得其随温度变化不大?或者有什么措施和添加补偿电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:
偏置那些都要用PTAT电流来做的,不同corner,不能同一个偏置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可以具体说一下关于PTAT吗?这方面不是特别了解

网友:
做一个constant current generator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就是和温度成正比的电流源。你温度corner高,肯定驱动不够,就需要较大的bias电流,较大的VGS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当我采用电压进行偏置的时候,其实是温度高的时候,电流大。温度低的时候电流小。我查了一下关于PTAT的资料,发现PTAT电路都需要用到三极管来实现,我采用的工艺中没有三极管,请问该如何实现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想请问一下关于PA Corner的一些问题,就是我在仿真ss+温度的时候,发现在-55时,出来的性能很好,而125°时,整体电路几乎就没有增益了,想请问下这个原因是什么?

网友:
VBG 2 IBIAS 简单可靠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诚聘模拟IC设计实习工程师 地点:上海、嘉兴
职位一:ADC方向,要求有ADC理论;职责:ADC等模拟电路设计、维护、改进、测试等。
职位二:电源管理方向,要求有ACDC或DCDC理论背景;职责:电路设计、维护、改进、测试等。

联系:sv@sovan.com.cn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工作点对吗?是否关键的器件在饱和区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tt 下工作状态是对的,PA第一级工作在A类。第二级工作在AB类(偏向于B类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