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B类放大器设计

楼主(2016-04-25):
看AB类放大器时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大神们。。
右边带有交叉耦合的电路电流扩展性就好一些呢?这跟AB类放大器有啥关系呢,。?

网友:
该比较器为双端口输出,后一级输出电路可以很好地用推挽输出架构,进而转成单端输出。也可能是想表达:交叉耦合转换速度快,使得推挽时,P管和N管能够更好的提供互补,更稳定。

网友:
没看懂跟Class AB有啥关系。。。

网友:
这是输入级class AB。普通的差分对输出的差分电流都是受到尾电流限制的,摆幅上不去。这种输入级class AB的差分电流不受尾电流限制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原来是这样。。。谢谢大神

网友(2017-05-15):
4楼说的有道理

网友(2021-09-22):
实际上拉扎维新版356页也讲到AB类运放,可以从提升转换速率的角度来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