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以太网MII接口调试问题!!

楼主(2016-04-25):
FPGA通过以mii接口给phy(88e)芯片传数据,再通过网口把数据上传到电脑被wireshark识别显示,目前phy芯片自回环没问题,在线抓都对,但是连接到电脑上wireshark软件抓不到发出来的数据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您好,我最近调试phy芯片也遇到类似的问题,也是用chipscope看没有问题,在电脑这边抓包,抓不到发送的那个数据报,自环回也没问题,不知道您解决了没有呢,可否分享一下答案呢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