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verilog testbench中将多个结果写到txt文件会覆盖的问题

楼主(2016-04-25):
大家好!写了一段testbench,想把每次得到的结果输出到同一个文件中,但是发现最后的值覆盖了前面的几个,代码如下:

always @(rxd or txd)
begin
write_out_file = $fopen("write_out_file.txt","w");
#1200;
if(txd===rxd)
begin
$fdisplay(write_out_file,"\n **** time=%t ****",$time);
$fdisplay(write_out_file,"OK! txd=%d,rxd=%d",txd,rxd);
end
else
begin
$fdisplay(write_out_file,"\n **** time=%t ****",$time);
$fdisplay(write_out_file,"ERROR! txd != rxd" );
$fdisplay(write_out_file,"ERROR! txd=%d, rxd=%d",txd,rxd);
end
$fclose(write_out_file);
end

想不到解决办法,求助啊,谢谢大家!

网友:
跑完一个case后,mv write_out_file.txt write_out_file_xxx.txt 再去跑下一个。不然连续跑肯定是覆盖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$fopen里面不是有选项么,"w"/"r"/"a",你看看有啥区别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,谢谢你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