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路图无法edit,只读模式

楼主(2016-04-25):
之前都是直接删了CLK文件就好了,这次情况是,路径下根本就没有这个锁定文件,请问怎么处理啊?

网友:
你有写的权限么???

网友:
有一种方法,把这个电路复制一下,在复制的电路里打开就能编辑了。

网友:
你这个电路是从上层电路enter进去的吗?如果是,单独打开这个电路应该是可以编辑的。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在可编辑模式下~

网友:
应该LINUX的权限问题,不是你的目录吧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诚聘模拟IC设计实习工程师 地点:上海、嘉兴
职位一:ADC方向,要求有ADC理论;职责:ADC等模拟电路设计、维护、改进、测试等。
职位二:电源管理方向,要求有ACDC或DCDC理论背景;职责:电路设计、维护、改进、测试等。

联系:sv@sovan.com.c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恩,是权限问题,我是从另一个用户下拷贝到我文件目录下的,没有设置权限的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恩,谢谢,这也是个方法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是拷贝文件没有权限的问题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