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chipscope时钟问题

楼主(2016-04-25):
本人是新手,对chipscope时钟不是很理解,希望大神给指正一下:1、在cdc文件中配置的那个clk,是用来采样其它信号的,因此必须是chipscope要观察信号频率的2倍?是这样吗?
2、最近在写一个程序,时钟直接连接FPGA的时钟管脚(外接40M晶振),此时采用chipscope时,时钟是40MHz吗?
哪位大神给答疑一下,非常感谢!谢谢

网友:
1: 正确
2: 也可以是40M。 但是此时你不能观测clock信号

网友:
1)当然要满足采样定理
2)可以用这个40M去采样你的内部逻辑,但是不能采样到这个40M时钟,如果想看,可以用DCM产生一个频率更高的时钟,作为chipscope的采样时钟,就可以采样你设计的所有信号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可以不是2倍,只要时钟和药观察的信号是同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