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图像信号VCS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16-04-25):
普通信号的输入readmemh写到testbench中寄存器就可以了,但是如果是图像数据量较大的数据,大家是怎么仿真的呢?
由于图像的数据量较大,读到一个寄存器里面时候,跑仿真的时候会出现提示,说最大可以4096bit数据
但是如果是图像所有的数据都输入进来则需要几百个这样的寄存器。
各位大神是用什么方式处理大数据量读入的问题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一般除非是要load数据到FPGA内部ram,才用readmemh;
否则,你只需灵活运用读文件函数就可以了。

你要想并行输入,可以用多个$fdisplay并行读文件;要想读某个位置的,可以用$fseek函数。

建议先研究研究这些读文件函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