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没有方法对RTL代码进行加密,用户可以仿真但看不到源代码

楼主(2016-04-25):
最好是仿真工具之间通用的,不能是某一种仿真工具自己支持,有没有业界常用的做法,谢谢

网友:
同求啊啊啊啊啊啊

网友:
`protect 和`endprotect
或者给netlist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直接给网表文件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用什么工具编译,仿真工具都支持吗

网友:
ncverilog 跟   VCS 都有 command 可以直接encrypt  RTL變成一個  無法看懂的加密檔.
user拿過去之後...用相同的tool一樣可以使用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可以把源代码综合成网表

网友(2018-02-11):
回复 网友A:
加了protect之后如何跑仿真啊,跑仿真时会报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