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是什么电路啊?有没有专门的名字啊?

楼主(2016-04-26):
查了逻辑方面的书也没找到Vin、Vip是输入,Vout是逻辑输出。

网友:
像是一个检测输入信号幅度的电路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貌似VIN和vip只要有一个导通,Vout输出就是个定值,如果两个都不导通,VOUT为高电平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。我这里是觉得2个PMOS要是都不导通输出好像是0哦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什么地方有这种结构吗?

网友:
感觉像个运放啊 电流源为负载的差分共源级运放

网友:
数字电路?nand

网友:
NAND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诚聘模拟IC设计实习工程师 地点:上海、嘉兴
职位一:ADC方向,要求有ADC理论;职责:ADC等模拟电路设计、维护、改进、测试等。
职位二:电源管理方向,要求有ACDC或DCDC理论背景;职责:电路设计、维护、改进、测试等。

联系:sv@sovan.com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