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集成的二极管的I-V特性是直线

楼主(2016-04-26):
请教各位大侠,为什么集成的二极管的I-V特性是直线,而不是指数关系?我试了CMOS 、BCD工艺里的几种二极管都是接近线性关系

是因为寄生电阻太大了吗??

网友:
指数关系是理想diode,后面的不用我说了吧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实际情况与理想二极管的I-V特性曲线不一样了呢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