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FID电容材料求助,请兄台相助!!!

楼主(2016-04-26):
各位前辈大家好,小弟在做一个设计,就是把传统的RFID标签做成导体墨水打印的。

需要设计的是如图这东西,但不带芯片。只是一个简单的回路,在一定频率下,8.2MHz,工作而已。

目前,据我所知(也可能是错的,希望高手专家更正)这个标签是通过强电磁场产生的电流使得中间层的介质变形,从而影响电容容值,使得他不能在原来频率工作

目前有个疑问,就是如图这蓝色层和下边绕圈的电感层之间是否有一层电解质材料?类似于熔点低的塑料之类的?我曾试着人工分离这两层,但是没有很明显的发现那材料,也可能太薄。如果有,不知道要用什么材料来做。希望大家可以指点迷津。多谢啦

楼主:
求大神相助

网友(2016-09-06):
没有其他材料,这只是个印刷电感。蓝色绝缘层上面还有一条电感回路导线,被扯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