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提参C+CC与R+C+CC hspice 后仿,仿真应用多核问题

楼主(2016-04-26):
hspice -i net.sp -mt 16 -o net.lis 同一个命令,为什么提取C+CC时可以用到16核心。而提取R+C+CC后再仿,只能用到最高5核心。这是为什么呢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這應該跟CPU多工有關,因為R+C+CC Hspice 沒辦法partition Nelist
成一小部份一小部份來跑,所以只能用到5顆CPU.

您可以使用Hierarchy Extraction 而不要用 flatten Extraction.
這樣跑起來比較快.
而且檔案也比較小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问一下 这个在哪里设置,我只有在LVS那个界面看到有这个选项,但是在跑PEX提参时没找到相应的选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