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FSS问题

楼主(2016-04-26):
HFSS在sim电感的时候,GND的问题如何解决?GND大小是否影响?

网友:
螺旋电感?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学习了很久, HFSS里面的GND plane肯定有影响的,也是损耗以及耦合的一部分,设置的时候需要注意
另外一个就是sonnet,可以deembed掉 gnd的影响,假如这个gnd只是为了提供port的参考的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