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套筒运放失调计算问题

楼主(2016-04-26):
一个简单的cascode套筒运放,最上面的PMOS管自偏置,共栅PMOS和NMOS外接偏置,输入NMOS管接成单位增益缓冲器的形式;现在有个问题是,输入NMOS管的失调电压可以直接计算,但是最上面的PMOS是自偏置的,也就是存在一个负反馈环路,它引入的失配还可以直接通过V-I-V转换计算么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也就是说系统失调只是影响失调均值,方差只考虑工艺偏差引入的失调,然后计算的时候只需要把3组电流镜连接的管子引入的失配计算进去就可以了,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

网友:
可以的,用DCMATCH验证下即可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诚聘模拟IC设计实习工程师 地点:上海、嘉兴
职位一:ADC方向,要求有ADC理论;职责:ADC等模拟电路设计、维护、改进、测试等。
职位二:电源管理方向,要求有ACDC或DCDC理论背景;职责:电路设计、维护、改进、测试等。

联系:sv@sovan.com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