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FPGA 一个控制器硬核挂两个DDR芯片

楼主(2016-04-26):
请教大家,我打算使用这个方案,FPGA使用控制器硬核,外面挂两个16位DDR,这两个DDR的的差分时钟、地址线、控制线等共用,只有数据线使用各自的。希望做到两片同时访问,一次把32位数据分成两个16位写入两片ddr。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什么问题或隐患。尤其是差分时钟,FPGA出来后可以分叉供给两片DDR吗?

另外,用的ALTERA 的芯片,手册一直没查到关于这种用法的指示说明之类的,可能是看的不够仔细。如果有谁知道在哪里有这方面的应用资料,请告诉我吧,不胜感激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那你如何选择去访问其中一个DDR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想两片同时访问,一次把32位数据分成两个16位写入两片ddr。问题描述的不清,我修改一下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只要布线长度一致,延时一致,我觉得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使用一个硬核,两片16bits DDR进行位扩展,应该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如果是採用16bits,去設定頁面 Memory Parameters 中把 Number of chip selects 調成2個,就可以了。如果要採用32bits,去設定頁面 Memory Parameters 中把 Total interface width 調成32,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你可以先找到這個DDR的 model
先在你的系統上面先做RTL simulation....看看這兩個model是否可以正確地被使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确实是这样做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