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频谱分析仪的参考电平和内部衰减的作用是什么

楼主(2016-04-26):
频谱分析仪的参考电平和内部衰减的作用是什么

网友:
内部衰减一般是和参考电平联动的,但改变内部衰减不影响参考电平。
主要的作用是使频谱仪具有较好的动态范围,即仪表底噪和混频器失真间找个平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