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数模混合仿真AMS相关问题求助

楼主(2016-04-26):
目前在用CADENCE AMS进行仿真,遇到下面的问题,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:1. AMS仿真只能保存仿真前plot的波形,如果仿真前未保存就看不到?
2. 看到大部分文档都是基于ADE下的仿真,仿真完成后,会在本地SIMULATION对应的名字下生成一系列文件,请问这些生成的文件哪些是有用的,本人想用一部分加密网表进行替换,如何用命令行仿真?
3. AMS仿真生成的网表与SPECTRE生成的网表是否兼容,试着将AMS生成的网表修改,替换成一些spectre格式的网表好像仿真不行?
4. AMS如何用命令行来运行?
多谢各位!

网友:
同样关注,关于第一个问题,我也遇到了,save了或者plot的点可以打出波形,其它的不行,你可以再试试~

网友:
问问cadence吧 楼主很专业,AMS的命令从安装目录BIN下找找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诚聘模拟IC设计实习工程师 地点:上海、嘉兴
职位一:ADC方向,要求有ADC理论;职责:ADC等模拟电路设计、维护、改进、测试等。
职位二:电源管理方向,要求有ACDC或DCDC理论背景;职责:电路设计、维护、改进、测试等。

联系:sv@sovan.com.cn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1. outputs -> save all 中可以控制保存的节点(全部、选择的或者不保存),同时还可以利用proble.tcl实现更精准的控制; 2. 一般来说,AMS混合信号仿真除了数模代码文件外,还需要scs、proble、connect rule等文件,如果用的是irun则可以参考psf目录下的irun.log;
3. AMS既然能数模混仿当然支持多种网表格式,不太清楚你说的修改生成的网表是什么意思;
4. 请参考irun user guide,可以仿照irun.log中的写法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感谢回复。还是有些问题不明白,还需要请教一下:目前我是用ADE建立一个AMS仿真环境,因为有些网表没有电路只能include进去,这些网表的格式是spectre的。
1. 如果用ADE仿真,会在simulation目录下生成一系列文件,看了半天,也没看懂,AMS ADE是如何仿真的,不知道修改那个文件可以将网表包含进去?
2. 如何利用ADE生成的文件,修改一下,把网表添加进去,利用命令行仿真?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顶顶,请高人解答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我想你的问题可以分两步解决:  1. 用命令行将仿真跑起来
    如果你用的是irun,可以在仿真目录下找到irun.log,这个文件的开头就是irun及其参数,你需要做的就是试着模仿这个写法在命令行中调用irun进行仿真。如果你用的是3-steps,也可以找到参考资料去做相同的事情。
  2. 修改网表
     其实如果你第1步走通了,也就知道了仿真所需要的数据、文件,如何修改也应该不在话下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AMS生成的网表格式与SPECTRE生成的格式不一样,是否需要将调用模块的电路网表转变成AMS格式的,还请指教?
如果是,那后仿真提取的RCX文件如何转变成AMS格式的那?

网友:
AMS只是帮助你生成了混仿的脚本。
在你仿真目录下,netlist里有一个文件:
runSimulation

这个就是irun的脚本,可以直接运行混仿,而不需要起virtuoso。

网友:
自己建立一个spectre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9-08-20):
晶体管级网表

网友(2022-04-21):
各位大佬回答得很专业,小弟受教学习了!!

网友(2024-03-25):
你好,请问你找到怎么把ams生成的网表转换成spectre网表格式了嘛

网友B:
请问各位大佬,有没有对virtuoso的ams混仿比较熟,有知道:混仿时有里添加了连接的库有L2E这种,但是一个verilog代码的输出没法传输入给另外一个相同代码的输入端口,是没有D -TO-D这种设置吗?本来以为是verilog编译里面irun.log里面有nostdout,但是第一级分频器的输出又能在仿真波形那里看见,我找了几天也没找到解决办法,
事情是这样的:在跑pll混仿的时候,开始都很正常,有一次加了一个新的23分频器的代码之后,就仿不成功了,几个级联的23分频器代码不能连接了,只有第一级23分频器有正确输出,从这之后的分频器在ADE L的仿真波形里都没有输出,导致整个pll环路不能正常工作,卡了好几天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改了

网友(2024-11-26):
引用 网友B:
请问各位大佬,有没有对virtuoso的ams混仿比较熟,有知道:混仿时有里添加了连接的库有L2E这种,但是一个ve ...

cadence ADE里面bug很多。不行,可以试试重新copy成另外一个,或者另外一些文件重新仿真。如果用命令行的方式,每次可以强制删除以前的临时文件。但是ADE不行。所以从可控性上说。还是命令行的方式更方便。也正如楼主问的问题。如果用命令行的方式,可以在中间修改网表再接着跑,都可以的。

网友(2025-02-08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,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怎么include网表进去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,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求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