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系统写命令的疑问($fwrite, $fdisplay)

楼主(2016-04-26):
比如程序中有一个寄存器 a, 想在每个时钟周期的上升沿判断状态机的输出,如果当前状态是FULL的话,将a的值存入txt文件中。
reg [9:0]a;
reg [2:0]cs;
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)
  if(!reset)a<=0;
  else if ...
  else if ...
  else ...

integer fp_w;
initial
  begin
      fp_w=$fopen("C:/program_vivado/lzw_compression_4kx2/lzw_compression/Graph.txt", "w");
  end

always @(posedge clk)
    if(cs==FULL)
       begin
           $fwrite(fp_w,"%d\n",a);
       end

数据一直写不进去。
请问 有条件的执行 $fwrite 或者 $fdisplay 的语句应该怎么写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就是这样用的,fwrite不行的话就用fdisplay试试,要还是不行,得看看是不是逻辑问题。

网友:
没有
$fclose(fp_w);

网友:
定义 integer fp_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