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关于 启动IC617(CentOS6.7)时报错BadAtom。。。

楼主(2016-04-26):
在CentOS6.7下安装IC617,所有安装破解过程 全结束后 键入virtusuo,报如下状况:
[zhl@localhost project_1]$ virtuoso
\e Display :0.0 Error "BadAtom (invalid Atom parameter)"
\e  request 20 error 5 serial 229

之后还是弹出了对话框,但很小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请高手帮忙回答下~~~~~~

另外,为什么我用论坛上给出的软件安装时,installcape中的configure status是failed,也请解答下~~~~

网友:
这个不影响使用,不用管。是软件bug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,同问,求高手解答。
软件BUG就随他去吧,但是使用IScape安装时候configure fail这个问题不知道对软件有没有影响。
在MAX的教程中有说在IScape进行configure阶段需要将所有的cadence软件的OA目录指向IC617下的OA*,我不知道怎么操作。在MAX上传至百度网盘的shell script文件cadence中,同样看到了在OA SETUP段括号中内容有提及去IScape软件reconfigure,具体如下文
“#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
# Set up OA
#
# All Cadence tools (Assura, MMSIM, ....) should be reconfigured to use
# master IC OA PATH if they were not done so during install (use the
# iscape install utility in $CADHOME to reconfigure).
#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
export OA_HOME=$CDSDIR/oa_v22.43.018”
不太清楚的是既然shellscript文件中已经设置了OA,那么还需要去IScape软件reconfigure吗?
请参考以下链接

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452284

中IScape软件下载链接前一段的末尾
令人头疼的是,同时,在MAX上传至网盘的.barsh和.cshrc中却又说不要使用同一个OA,描述如下:
# Set up OA (OpenAccess)
#
#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hat you DO NOT change the OA installation that
# each tool uses because tools are tested with the version of OA shipped with the
# particular tool such as EDI142. However, if it is necessary to use a different
# version of OA, you can do so with one of the following approaches:
# 1) Use the Configure utility on InstallScape to specify a different OA installation.
# 2) Use the OA_HOME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override the default OA installation.
#
# DO NOT set up OA_HOME as recommended above!  Instead use the default OA
# installed within each Cadence tool, or use Configure utility on InstallScape to
# re-set OA back to the original default OA installation in each product such as.EDI,
# EXT, etc. if they were ever changed.
有点迷惑啊...

另外,楼主,你是怎么处理ic617 mmsim15和Calibre2015的~/license/license.dat的,可以分享给我看一下吗,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configure issue可能是因为没有装xterm。badAtom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。。我都还没装calibre2015呢。。。你有吗?能分享一下吗,软件加破解,谢谢啦~~

网友:
我是红帽6.5的,前几天也一直有这个问题,有一次系统更新了firefox以后就没有这个提示了,但是下一次开机又有这个提示了,比较诡异。
另外如果系统里没有fixed这个字体的话,这个版本的ADE XL和GXL仿真时会一直pending,装个x11 的字体包就行了,具体可以参考本论坛的这个帖子里第29楼的回答:
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 ... p;extra=&page=3

网友:
标题

oa一定不要指向同一个。事实上,cadence没有要求设oa_home这个变量

回复 网友A:

网友(2016-07-24)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把你的shell从bash改成csh,重新把.bashrc重新按照.cshrc的格式设置下,然后重新source .cshrc,再次启动就应该没有这个warning和error了。如果这样还不行,我曾经发现个现象,只要先调试好IC616版本,然后单纯吧.cshrc给调换到IC617,这个显现就一定会消失。我建议你先尝试前面的步骤,应该就可以直接解决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(2016-09-11):
安装的是时候出现configure failed可能是没有xterm。
yum install xterm
应该能够解决。

网友(2017-08-17):
请问一下楼主,我的mmsim15无法找到licence,ic617又能正常启动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(2018-02-12):
在RHEL6.9版本中,GNOME桌面使用Terminal打开和LZ一样的错误。
更换为KDE,用konsole打开virtuoso就没有报错。具体原因不清楚。

网友(2019-09-28):
@lareen623: 确实如此!

网友(2020-03-28):
centos7+IC617+bashrc也遇到这个问题

网友(2020-10-19):
有人说安装hotfix就好了

网友(2022-07-14):
\e Display :0 Error "BadAtom (invalid Atom parameter)"
\e  request 20 error 5 serial 228

centOS 7  , 包这样的错误 。 看到大家说软件bug,不影响使用就放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