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在做CTS时,怎么解决MUX解决问题

楼主(2016-04-26):
在CTS时,MUX的位置应该怎么控制?假如有两个clcok经过这个MUX,clk1 clk2,还有一个选择端。有人MUX的位置很重要,百思不得其解,求助

网友:
增大common path应该是一方面的因素吧。

楼主:
这是什么原因?可以讲一下吗?还有哪些MUX应该注意的呢?求助

网友:
mux过的时钟一般是当做false path来做吧?
摆放位置我猜,能不能就放在离两个时钟输入都比较靠近的地方么?

common path是指mux输出之后的一段么?这个为什么需要加大common path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,在CTS时需要我们工程师自己去控制MUX的位置吗?您在做CTS时,tree结构上的MUX ,div ,ICG 的位置自己去控制吗?

网友:
标题

回复 网友A:
ocv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问,您在做CTS的时候,是怎么考虑控制MUX的位置的?求教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放在两个时钟源附近吧。放的远了到mux的输入之前插buffer。不过我记得CTS的时候,好像工具总会帮我在mux的之前插一个比较大倍数的buffer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