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ustomExplorer的使用

楼主(2016-04-26):
安装了customExploer 2015.06,把安装目录下的platfrom下的CX_CDS_x下的4个文件拷贝到ic616 local下,在cdsinit里面调用了,也新建了menus目录,启动virtuoso和ADE后可以看到多了一个CX-X菜单,但是打开schematic的时候报定义的一些func错误,请问怎么解决?另外怎么设置仿真波形出来默认是CX读取,而不是ADE自带的?谢谢

网友(2020-05-15):
CustomExplorer是什么工具啊?只有hspise不能仿真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