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TS route如何使用double via?

楼主(2016-04-26):
想把CTS route的single via换成double via,在nanoRoute中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,问一下这个需要做吗?在CTS时还是nanoRoute时做,怎么设置?
65nm的工艺,tech lef中有double via,EDI13.20

网友:
为什么要用double via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希望尽量多的使用double via,提高yield和可靠性

网友:
这个不是在最后面 加 吗?  reduant via

楼主:
CTSroute用的single via,globalDetailRoute用的double via,
现在想把CTSroute的via也弄成double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