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lab复数乘法

楼主(2016-04-26):
求解matlab复数乘法
eg: a = [1+2i, 5+6i];
      b = [10+11i, 15+16j];
      求解复数 a乘以b

网友:
没看明白 都是1*2的数组 怎么a乘以b
要么a.*b得两个值 要么a*b'得一个值

楼主:
a = [1+2i
       5+6i];
b = [10+11i
      15+16i];

网友:
要看你的乘法是指哪种乘法运算

网友:
如果是对应的元素进行乘法,可以使用点乘

网友:
a.*b,字数补丁

楼主:
a.*b,字数补丁
引用 网友A:

    了解,thanks

网友:
矩阵的乘。

网友(2018-01-16):
与线性代数矩阵乘法一致,mxn * nxm,确定矩阵维数一致

网友(2018-08-25):
用 c=a.*b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