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大神帮忙看看代码,好人一生平安,谢谢!

楼主(2016-04-26):
这是特权VIP_EX_8里面ddr_avl_bridge里面的一段代码

有大神帮忙看下吗,谢谢,本人觉得   这段else if(((sddr_state == SDDR_READRF) || (sddr_state == SDDR_READDJ)) && (cnt == 8'd0)) local_burstbegin <= local_ready;  条件不能满足啊,程序先进入sddr_state == SDDR_WRIT,出来时cnt==2,只有计数溢出才能为0吧

//状态机
always @(posedge phy_clk or negedge local_rst_n)

if(!local_rst_n) sddr_state <= SDDR_IDLE;

else begin

case(sddr_state)

SDDR_IDLE: begin

if(wfifo_used > 8'd0) sddr_state <= SDDR_WRIT;

else if(!rdfifo_clr_r[3] && rfifo_dj_used < 9'd200) sddr_state <= SDDR_READDJ;

else if(!rdfifo_clr_r[3] && rfifo_rf_used < 9'd200) sddr_state <= SDDR_READRF;

else sddr_state <= SDDR_IDLE;

end

SDDR_WRIT: begin

if((cnt == 8'd1) && local_ready) sddr_state <= SDDR_WSOP;

else sddr_state <= SDDR_WRIT;

end

SDDR_WSOP: sddr_state <= SDDR_IDLE;

SDDR_READRF: begin

if(dcnt >= 8'd8) sddr_state <= SDDR_RSOPRF; //local_size=8,

else sddr_state <= SDDR_READRF;

end

SDDR_RSOPRF: sddr_state <= SDDR_IDLE;

SDDR_READDJ: begin

if(dcnt >= 8'd8) sddr_state <= SDDR_RSOPDJ;

else sddr_state <= SDDR_READDJ;

end

SDDR_RSOPDJ: sddr_state <= SDDR_IDLE;

default: sddr_state <= SDDR_IDLE;

endcase

end

//计数器
always @(posedge phy_clk or negedge local_rst_n)

if(!local_rst_n) cnt <= 8'd0;

else if(sddr_state == SDDR_WRIT) begin

if(cnt == 8'd0) cnt <= cnt+1'b1;//延时一拍

else if((cnt == 8'd1) && local_ready) cnt <= cnt+1'b1;//写数据状态SDDR_WRIT下cnt=1,写完cnt>=2

else ;//addr_sdate中cnt最大为2

end

else if((sddr_state == SDDR_READRF) || (sddr_state == SDDR_READDJ)) begin

if(local_ready) cnt <= cnt+1'b1;//

else ;

end

else cnt <= 8'd0;

/Burstbegin产生,
always @(posedge phy_clk or negedge local_rst_n)

if(!local_rst_n) local_burstbegin <= 1'b0;

else if(local_ready && (sddr_state == SDDR_WRIT) && (cnt == 8'd1)) local_burstbegin <= 1'b1;//写状态下使能

else if(((sddr_state == SDDR_READRF) || (sddr_state == SDDR_READDJ)) && (cnt == 8'd0)) local_burstbegin <= local_ready;应该是计数溢出cnt=256

else local_burstbegin <= 1'b0;

网友:
计数器中这条语句执行了吧
else if(sddr_state == SDDR_WRIT) begin
if(cnt == 8'd0) cnt <= cnt+1'b1;//延时一拍

那么else if(((sddr_state == SDDR_READRF) || (sddr_state == SDDR_READDJ)) && (cnt == 8'd0)) local_burstbegin <= local_ready;条件就满足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