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倒比管有哪些考究?!

楼主(2016-04-27):
各位大神,小弟初识模拟电路不久,想了解下,使用倒比管,比如1/10,甚至1/50,这类管子有什么不足的地方(因为只听说,尽量不使用倒比管)?!主要是我最近研究一种低的基准电流产生电路,不仅使用到部分亚阈值管子,计算发现还需要很多倒比管,求大神解惑!谢谢!

网友:
一般會使用倒比管,
通常是把MOS當resistor使用的,
把MOS 偏置在三級管區 (triode region).

MOS 偏置在飽和區(saturation region),
通常不會用倒比管

楼主:
回复 2# billlin Many Thanks!嗯,您说的,我大概知道。但具体原因不知道有木有大神可以讲明白的。

楼主:
回复 1# seekcoring 或者这样说,如果在保证MOS管工作在饱和区,仍然是较大的倒比,比如达到1/50,会有怎样的后果,或者说对电路有什么影响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以下为个人理解:
   MOS管的W和L分别有一个范围,以L为横坐标,W为纵坐标绘图,靠近图像的中间区域的模型准确度要高于边缘的准确度;
   在饱和区使用时,对模型准确度要求较高,因此尽量选用靠近中间区域的W和L;
   另外,工艺厂对Ron的模型准确度也比较重视,因此W大,L小的情况模型准确度也较高;
   曾经做过较低功耗的产品,带隙基准单路电流为100nA,电流镜尺寸设置为2u/30u finger=2,流片回来性能还不错;仅供参考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Many Thanks;So 对于 几百甚至几十nA的电流,倒比的使用,某种意义上还是可行的,只是模型准确度会降低很多,或者说流片实现后与仿真偏差可能会很大。

网友:
低功耗设计大量用倒比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