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AR ADC 全电容结构的问题,大神求教啊

楼主(2016-04-27):
我做12位SAR ADC,用的

采保电路,不是0.5的VREF啊

采保电路,不是0.5的VREF啊
全电容结构,但是发现精度很低很低,下面给出采保电路的结果,请教大家,问题出在哪啊可能,谢谢了

楼主:
没有人帮一下吗

网友:
CMOS Switch R too bing 導致 settling time too long
把 PMOS/NMOS Width 變大!
Length use minimum Length.

网友:
一定要用bootstrapped sampling switch,

x线性度要看,很重要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已经把采保电路那个管子调到w=75u,l=180n了,性能依然没有改变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不带运放的栅压自举开关saradc,优势就在与低功耗,如果用到运放,功耗就高了

网友:
還是使用bootstrapped sampling switch吧!

bootTrapeed_Switch

bootTrapeed_Switch

网友:
你把采样开关用理想开关代替仿真一下,看有没有这个问题,就可以排除这里了。

网友:
比较器没正常工作吧,另外建立时间没给够的样子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个开关我看过了,好像容易失真,功耗还很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我今天还问别人,有没有理想的采保电路,有吗,这东西,用eriloga编写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我也觉得是没有正常工作,你看没看过这篇论文:A Low-Power 10-bit 50-MS/s SAR ADC Using a Parasitic-Compensated Split-Capacitor DAC他用的是近似计算吗,电容结构。我做成12位的,为何性能如此差劲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m4和m5是什么作用,感觉像是反相器,但是又不是啊,5的源没有恒接地啊

网友:
google:
Design for Reliability of Low-voltage Switched-capacitor Circuits
Page 55
Andrew Masami Abo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Bootstrapped switch 只消耗動態功耗,沒有靜態功耗,應該是很省電的耶!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analoglib里面就有啊。

网友(2017-12-07):
关于SAR ADC 全电容结构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