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小白求助开环直流电压增益计算公式

楼主(2016-04-27):
额,新手,开环直流增益是什么?λVO怎么理解?
问题小白,不要见怪,许多基础的东西也不太会,希望可以被提点一下,感谢!
是在看LDO的文档,想弄清楚输出电流对增益带宽等的影响

网友:
大概是:
Ardc=A(LDO open-loop gain)*(feedback factor)
LDO is two-stage structure,A(LDO open-loop gain)=A1*A2
A1=gmRo1 (first stage DC gain),Ro1 is gm output resistance
A2=gm(MP)*R(MP) (MP Stage DC Gain),
R(MP) is MP output ressitance = Vo/(1+lamma*Vo)
feedback factor = R2/(R1+R2)

网友:
一個狀況:
發文悬赏獎金說好是有的,
但觀察實際情況是-->悬赏獎金最後都不會給出來耶!

但無所謂啦!
It is OK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嘿嘿,谢谢~Vo/(1+lamma*Vo)是什么呀,额,VO是MP漏端的电压么,等等啊,这个悬赏给出来是不是选为最佳答案就可以了,还有之前发的没给悬赏的帖子也不知道怎么删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恩,明白了,A2=gmp2*ro2,gmp2=(2Id/(un*cox*W/L*(1+λVds)))开方,ro2=Vds/Id,然后A1*A2*F化简就是Avdc的值了,这里应该是Vds,不是Vo,自己被自己误导了,谢谢指点~

网友:
A2=gm(MP)*R(MP)
gm(MP)=sqrt(2KId)
R(MP)=VO/Id(1+lamma*VO)
VO: MP drain to source difference voltage
lamma: MOS channel length modulation effect parameter
A2=gm(MP)*R(MP)=sqrt(2KId)*VO/Id(1+lamma*VO) =  sqrt(2K/Id)*VO/(1+lamma*VO)
K=UnCox(W/L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行,这样想是不是牵强了,ro2能这么算么

网友:
有請牛人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不不,我明白了,我错了,都是基础的东西,别见怪哈,谢谢指教,这个懂了,   前面咱自己回复的两条是在你的第二次回复之前发的,谢谢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