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tarRC抽取spf网表问题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6-04-27):
我想用starRC软件从def文件抽取出spf网表,但是最后却没有生成我想要的spf文件。
求各位帮忙看看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。

cmd代码如下

BLOCK: s38417
LEF_FILE: /root/simulation/lib/28nm/SAED_EDK32.28nm_CORE_RVT_v_01132015/SAED32_EDK/lib/stdcell_rvt/lef/saed32nm_rvt_1p9m.lef
TOP_DEF_FILE  /home/rsh/Desktop/run_area/icc/s38417/s38417.def
* EXTRACTION: RKC
TCAD_GRD_FILE:/root/simulation/lib/28nm/SAED_iPDK_32.28_v1.3_04102014/SAED32_28_iPDK/starrc/max/saed32nm_1p9m_Cmax.nxtgrd
MAPPING_FILE:/root/simulation/lib/28nm/SAED_iPDK_32.28_v1.3_04102014/SAED32_28_iPDK/starrc/saed32nm_tf_itf_tluplus.map

POWER_NETS: VDD VSS
POWER_EXTRACT: YES
COUPLING_MULTIPLIER : 0.99
COUPLING_ABS_THRESHOLD: 1e-14
COUPLING_REL_THRESHOLD: 0.15
COUPLE_TO_GROUND: NO
COUPLING_MULTIPLIER: 1
* OPERATING_FREQUENCY: 1e+6
EXTRACTION: RC
MILKYWAY_EXTRACT_VIEW: YES
CASE_SENSITIVE: NO
NETLIST_FORMAT: SPF
NETLIST_NODE_SECTION: YES
NETLIST_CONNECT_SECTION: YES
NETLIST_SUBCKT: YES
NETLIST_PASSIVE_PARAMS: YES
NETLIST_TAIL_COMMENTS: YES
* NETLIST_DELIMITER: s38417.spf
NETLIST_REMOVE_LOOPS: NO
INTRANET_CAPS: YES
SHORT_PINS: NO
NETLIST_FILE: s38417.spf
REDUCTION: NO
* XREF: YES
EXTRACT_VIA_CAPS: YES
IGNORE_CAPACITANCE: NONE
KEEP_VIA_NODES: YES
MAGNIFY_DEVICE_PARAMS: YES
METAL_FILL_POLYGON_HANDLING: IGNORE
MODE: 200
MOS_GATE_DELTA_RESISTANCE: YES
REMOVE_DANGLING_NETS: NO
REMOVE_FLOATING_NETS: NO
TRANSLATE_RETAIN_BULK_LAYERS: YES
HIERARCHICAL_SEPARATOR: |
OBSERVATION_POINTS:*
EXTRA_GEOMETRY_INFO: NONE

OA_LIB_NAME:
OA_VIEW_NAME: starrc
OA_MARKER_SIZE: 0.1
OA_REMOVE_SPICECARD_PREFIX: NO
OA_DEVICE_MAPPING_FILE:/root/simulation/lib/28nm/SAED_iPDK_32.28_v1.3_04102014/SAED32_28_iPDK/starrc/saed32nm_1p9m_device.map

楼主:
这是starRC的运行结果

xTractorName:/root/simulation/install_path/synopsys/starrc/amd64_starrc/bin/xTractor
Version: J-2014.12-SP2
Built on: Mar  2 2015 00:48:50
Start Time: Wed Apr 27 10:44:52 2016

Block ........... s38417
Star Directory .. /home/rsh/Desktop/run_area/hs/aes/star
LEF file ........
'/root/simulation/lib/28nm/SAED_EDK32.28nm_CORE_RVT_v_01132015/SAED32_EDK/lib/stdcell_rvt/lef/saed32nm_rvt_1p9m.lef' (SX-2066)
Top DEF File .... '/home/rsh/Desktop/run_area/icc/s38417/s38417.def' (SX-2068)

Map Layers:  Wed Apr 27 10:44:59 2016
NOT RUNNING Layers !!  Using previous results.
  Previous Layers Elp=00:00:01 Cpu=00:00:00 Usr=0.3 Sys=0.0 Mem=100.5 (SX-1107)
Done

Create Models:  Wed Apr 27 10:44:59 2016
NOT RUNNING Models !!  Using previous results.
  Previous Models Elp=00:00:00 Cpu=00:00:00 Usr=0.0 Sys=0.0 Mem=83.9 (SX-1107)
Done

Build HN:  Wed Apr 27 10:44:59 2016
NOT RUNNING HN !!  Using previous results.
  Previous HN Elp=00:00:00 Cpu=00:00:00 Usr=0.4 Sys=0.0 Mem=112.0 (SX-1107)
Done

Process Cells:  Wed Apr 27 10:44:59 2016
NOT RUNNING Cells !!  Using previous results.
  Previous Cells Elp=00:00:01 Cpu=00:00:00 Usr=0.4 Sys=0.0 Mem=114.7 (SX-1107)
Done

Translate DB:  Wed Apr 27 10:44:59 2016
NOT RUNNING Translate !!  Using previous results.
  Previous Translate Elp=00:00:00 Cpu=00:00:00 Usr=0.1 Sys=0.0 Mem=104.2 (SX-1107)
Done

XinMerge DB:  Wed Apr 27 10:44:59 2016
NOT RUNNING XinMerge !!  Using previous results.
  Previous XinMerge Elp=00:00:01 Cpu=00:00:01 Usr=1.1 Sys=0.1 Mem=181.1 (SX-1107)
Done

Netlist Setup:  Wed Apr 27 10:44:59 2016
NOT RUNNING NetlistSetup !!  Using previous results.
  Previous NetlistSetup Elp=00:00:00 Cpu=00:00:00 Usr=0.0 Sys=0.0 Mem=83.9 (SX-1107)
Done

Partition_part1 DB:  Wed Apr 27 10:44:59 2016
NOT RUNNING Partition_part1 !!  Using previous results.
  Previous Partition_part1 Elp=00:00:01 Cpu=00:00:00 Usr=0.7 Sys=0.1 Mem=145.0 (SX-1107)
Done

PartitionPP:  Wed Apr 27 10:44:59 2016
NOT RUNNING PartitionPP !!  Using previous results.
  Previous PartitionPP Elp=00:00:00 Cpu=00:00:00 Usr=0.0 Sys=0.0 Mem=88.1 (SX-1107)
Done

xTract_part1 DB:  Wed Apr 27 10:44:59 2016
NOT RUNNING xTract_part1 !!  Using previous results.
  Previous xTract_part1 Elp=00:01:08 Cpu=00:01:07 Usr=66.2 Sys=0.8 Mem=291.4 (SX-1107)
Done

xTract Post Process DB:  Wed Apr 27 10:45:05 2016
NOT RUNNING xTractPP !!  Using previous results.
  Previous xTractPP Elp=00:00:02 Cpu=00:00:02 Usr=1.9 Sys=0.1 Mem=84.8 (SX-1107)
Done

Report Violations:  Wed Apr 27 10:45:07 2016
NOT RUNNING ReportViolations !!  Using previous results.
  Previous ReportViolations Elp=00:00:00 Cpu=00:00:00 Usr=0.0 Sys=0.0 Mem=0.0 (SX-1107)
Done

Netlist DB:  Wed Apr 27 10:45:09 2016
NOT RUNNING Netlist !!  Using previous results.
  Previous Netlist Elp=00:00:13 Cpu=00:00:12 Usr=12.5 Sys=0.3 Mem=290.4 (SX-1107)
Done

Done          Elp=00:00:00 Cpu=00:00:00 Usr=0.0    Sys=0.0    Mem=0.0

End Time: Wed Apr 27 10:45:13 2016

楼主:
问题解决,命令行

StarXtract -clean star.cmd

清空之前的运行结果,否则跑出来的是上次生成的文件

网友(2017-06-29):
回复 网友A:

   美女,请问在抽RC过程中,你是怎么处理不同corner的?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