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不识别Layout中已经有的PIN

楼主(2016-04-27):
各位大神有知道,再用calibre做LVS时,不能识别PORT是啥原因吗?
我确认了已经利用connectivity选项中的generate生成了PIN,但是有部分PORT一直报missing。

改成用LABEL代替就能识别。我检查能够识别和不能识别的PIN的属性,没看到有任何区别。

网友:
PIN的名字有没有用特殊字符?例如~ !之类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没有任何字符,只是大写的英文字母,如AVDD和AVSS等

楼主:
哪位大神遇到过呀,帮帮忙呀

楼主:
顶上去,在线等

网友:
查看一下LVS定义label层的地方有没有定义TXT层与金属的连接关系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怎么查看?后来是我在每个pin上都打上label了。

网友(2017-03-31):
请问楼主,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,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呀,还请多多指教呀

网友(2017-07-10):
也遇到了。。。

网友:
我在做LVS验证的时候一般都是打labe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