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 130 si-sub厚度

楼主(2016-04-27):
要做个ADS用的衬底,但SMIC 130 PDK 里的文档里只有各个介质层的厚度及参数,但各个介质层应该是放在si-sub之上的吧? 所以在FOX下边应该还有一层sub才对,所以SMIC 130 sub厚度应该是多少???

网友:
一般是300um。不过是可以变的,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做chip thinning。

网友:
300um这个是加工后减到的数

网友(2017-03-21):
过来学习一下

网友(2019-06-17):
这个哪里能查到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