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段systemverilog语法求解

楼主(2016-04-27):
function int clog2(input int n);begin
clog2=0;
n——;
while (n>0)
begin
clog2++;
n>>=1;
end
end
endfunction

我想问的是,,n>>=1是不是n=n>>1的意思,,如果是的话,,那n--不是多余的吗??
还有,这个函数的目的就是log2 N的意思,,但是例如,,如果n=1,,满足条件,,那clog2=1,而不是0

跪求解答

网友:
假如n=1,
n--结果为0,
while条件不满足,不会执行while里的语句。
clog2结果为0. 是正确的

楼主:
回复 2# 25587216n>>=1是不是n=n>>1的意思呢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对。和 n-=1, n+=1是相同道理

网友:
n=n>>1,是n的值右移一位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