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A和PLL一起开,VCO输出有很大杂波。求助

楼主(2016-04-27):
小弟最近在测试做的pll。VCO频率二分频后作为发射机的mixer的LO。测试时发现,当发射机的PA开始工作时,VCO的频谱出现了如下情况:在VCO主频旁边左右各有一条很高的杂波谱线,跟VCO的主频频率差是两倍中频。分析一条谱线应该是PA输出的两次谐波,另一条谱线可能是VCO的主频跟PA的两次谐波混频后再调制VCO产生的。不知道另一条谱线的分析是否正确。PA的二次谐波到VCO的通道是怎样的?或者还有什么别的作用会引起这样的杂波。如何避免这种情况。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啊。多谢啦!
btw  PA的电源由一个LDO提供,VCO的电源由一个LDO提供,两个LDO的电源连接在一起,一起连接到芯片pad上由片外供电。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。

网友:
pulling?

reduce the PA tx power,会不会好一些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测试发现,降低PA的发射功率,是会好一些。 :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可以尝试下这个定位路线:干扰源->干扰对象->干扰路径。

  直观上判断是PA是干扰源,那么PA的功率降低时杂散能量应该也会随着降低。然后可以试着调调PLL带宽(甚至开环)、VCO LDO输出电压看看趋势。你说的LDO共电源有可能是个干扰路径,毕竟通常LDO的高频PSRR不是太好,可以试试分电源什么的。

网友:
频率多高?

网友B:
这就是PA的牵引效应,可以看下相关论文,都有提到

网友:
还是先写清楚具体工作过程,输入信号从哪里产生,各自的频率是多少?什么信息都没有也没法具体判断.....

网友C:
芯片上地之间的隔离也很重要   均用deep nwell 管子   还有就是guardring  还有就是距离拉大
电源上对于PA和VCO用单独的ldo是对的   可能ldo对高频信号的抑制还不够   你用的capless ldo 还是片外有大电容的ldo      电源线 最好采用单点连接   也就是虽然是一个PAD进来的电源  但是从PAD进来后  就版图上分开 一个给LDOVCO  一个给LDOPA

还有对vtune端的保护也非常重要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用的是capless ldo.不是带片外大电容的LDO.
为了验证两个LDO电源上的杂波相互影响,测试时试着在VCO的LDO和PA的LDO这两个LDO的电源上加了大的片外去耦电容,以滤除杂波 ,但是VCO输出信号的杂波改善很小。是不是这并不能排除PA对VCO的电源的影响。 因为只能滤掉片外供电的电源上的杂波,而bonding线的另一侧,即pad上的杂波是滤不掉的。谢谢 :)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VCO 频率5G 是不是这个频率下LDO的psrr已经差不多没用了。LDO的电源上的噪声直接加到VCO电源上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LDOVCO和LDOPA 共用的电源走线有多长??第几层金属线?   你可以模拟一下完整的电源走线 然后再仿真一下

另外,衬底过去的影响也很大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好的.谢谢

网友(2018-11-14):
这个问题最后还有结论吗? 目前测试遇到类似问题,470MHz的PA输出,功率到16dBm时候,出现谐波干扰,功率降低到14dBm,谐波消失。还有就是电源电压3.3V时候出现谐波,降低到3.1V,谐波消失。

网友(2021-06-22):
引用 网友B:
这就是PA的牵引效应,可以看下相关论文,都有提到

您好,能再解释一下牵引是通过什么方式引起的吗,比如电感之间耦合?衬底?电源线?

网友:
请问一下楼主你是怎么测vco输出的呀,是降到低频来测还是说直接怼高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芯片上地之间的隔离也很重要   均用deep nwell 管子   还有就是guardring  还有就是距离拉大
电源上对于PA ...

你好,请问一下vtune端是啥呀

网友(2022-06-21):
楼主,你最后确定原因了吗,你VCO电感离PA电感多远,有啥经验吗,还望分享

网友(2023-07-08):
引用 网友C:
芯片上地之间的隔离也很重要   均用deep nwell 管子   还有就是guardring  还有就是距离拉大
电源上对于PA ...

没用的,你这个理论是不对的

网友:
bb有信号?

网友:
估计是因为PA和VCO之间的电感耦合引起的,使用八字形电感可以试试

网友(2024-01-04):
最近也遇到一个问题,WIFI芯片,开了SX之后发现整个芯片上全是VCO的输出频率,功率还挺大有-50dBm左右,请问一下,是通过啥路径耦合过去的呀?SX的地和其它地是分开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