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可再生比较器

楼主(2016-04-27):
最近在学习比较器。对于这个含有mos耦合锁存器的比较器的工作原理真是没看懂。还想问M3和M4的反馈路径的增益为什么会取决于R1和R2。希望哪位大神给我分析分析,谢谢啦,主要还是电路的工作原理。

楼主:
顶上,求大神讲讲

网友(2021-08-17):
你好,你现在会了吗?刚学到这里,也不似乎很懂

网友(2021-09-16):
可以将R1与R2当成M3与M4的源级负反馈电阻,整个可以看成带源级负反馈电阻的共源极放大器,源级反馈电阻越小,增益越大,源级电阻越大增益越小,但是线性度更好!

网友(2023-09-04):
M2p和M2n与M1p和M1n实现内建阈值,其阈值为Vin=W2/W1*Vref,当Vin大于阈值时,R1减小,R2上升,根据带源级负反馈的共源极,其M3折条路的增益大于M4的,此时M1,M3,M5这条反馈回路的下拉电流能力大于右端,所以M8栅极被拉到低电位,使得M8导通把M7的栅极拉到高电位,所以输出VOUT+为高

网友(2024-10-06):
这是哪本书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