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低压PMOS管用在高压的地方?

楼主(2016-04-27):
同步降压型DCDC中,用于驱动上管的Driver中使用隔离lvnmos和lvpmos,因使用隔离lvnmos,所以必然用到NBL。lvpmos的nw下面也会加上NBL。在一些工艺中把这种lvpmos叫隔离lvpmos
问? NBL除了起到隔离的作用,还起什么作用?能否提高nw与衬底之间的耐压?

网友:
是MNI管子吧!带独立阱的;到底是低压还是高压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是低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