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急求PCIE大神有关PCIE问题

楼主(2016-04-27):
各位PCIE大神,菜鸟想问一下,PCIE采用PIO模式寄存器读请求的地址是上位机存储地址还是BAR0的地址,还有就是往上位机上发送的数据存储在哪个地方?

网友(2016-08-24):
BAR0就是memroy空间,PIO应该是IO空间吧,两个空间不一样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FPGA例子设计中的PIO只能主机端访问你的设备,把你的设备中的一块存储器映射到主机的存储空间,BAR0就是主机存储空间的起始地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