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直流反馈电流镜的负反馈问题

楼主(2016-04-27):
给输入电流一个正的跳变,则M1的漏端电压增加,即M2的栅电压增加,使得流经M2的电流增大,而二极管连接的M3相当于一个电阻,其上的电压会增加,即M1的栅电压会增加,导致输入电流又上升,按上述分析,M2和M3应该组成了一个正反馈,可是论文里怎么说是负反馈呢,实在想不通,求大神指点~~

网友:
M1的栅电压会导致M1的漏电压下降,这不就是负反馈吗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楼主对M3管的作用,理解不是很清晰啊。M3管,不是你那样理解的,是一个电阻!!!它是给电流镜提供偏置电压,应该工作在饱和区。引入的是负反馈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明白了,之前忽略了沟调是个二阶效应了,谢谢~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知道啦,谢谢~

网友(2021-08-17):
翻到这个帖子,ic新人,没理解,大佬能解释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