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相位噪声测试问题

楼主(2016-04-27):
请教下,看一般的文献,载波功率都是负值的,我这个测试过程载波功率达到10.1dbm,可能存在的问题在哪里?
求助求助?

网友:
10.1dbm,好大啊,怎么做的?我们做的PLL(做的很渣)也就负的十几dbm。是不是你们输出摆幅就是很大啊?你用示波器看看

网友:
猜测一下原因:
1. 频率低,容易推出大功率;
2. 驱动放大器电压高(现在发paper的都是一些先进工艺,电压本来就低,驱动能力除非专门做是不会很高的);
3. paper上不太关心底噪(测试时的高功率有助于测量底噪,但是现在大都是宽带调制,对底噪要求没那么高,也就不推很高的功率来测试了);

网友:
效习效习

网友:
用的哪种VCO呀,这个VCO的phase noise drop很快呀,带外40dbc/10倍频?表示很疑问呀....环路滤波器带宽多少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是的,我在信号的输出添加了好些反相器级联构成的BUFFER,输出信号幅度很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就是我在信号的输出添加了好些反相器级联构成的BUFFER,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?请教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