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蒙特卡洛结果求解

楼主(2016-04-27):
大家好,下图是我对bandgap的输出电压进行蒙特卡洛仿真的结果,其中的mu和sd两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啊,还有仿出来的这个结果怎么样啊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你这玩意,mu是均值(mean),sd是标准差(standard deviation)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虽说我不喜欢BGR,不过看起来结果还不错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标准差是怎样衡量结果的好坏啊?一般情况下这个值时多少会比较好啊,不太明白,帮忙解释一下啊,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这个应该看你的具体应用吧,一般会要求sd小于某一个值,在这个范围内的话应该都可以接受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sd,就相当于通常说的offset中的segma这个参数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就是正态分布的第二个参数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好的,明白了啦,谢谢

网友(2017-05-12):
bandgap除了看montecarlo指标以外,要注意温度系数和pvt变化,另外要看检查环路稳定性,多重锁定点,自启动电路设计

网友(2021-03-31):
sd和谁比,得百分之几

网友(2021-10-29):
怎么画出这个波形图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