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果电路只有1.5kV静电水平,那么2.5kV时是否一定会挂

楼主(2016-04-27):
摸底一批电路静电水平,1.5kV、2kV、2.5kV各投入3只,结果每个等级各有一只电路Fail。
个人感觉,同一批电路实际静电能力应该相差不大。同一批电路进行不同等级的静电试验,如果1.5kV有部分电路失效,那么电路实际静电水平应低于1.5kV。将静电能力低于1.5kV的电路进行2.5kV静电试验,那么电路将必然Fail。
但是,目前的试验结果完全出乎我的分析。请论坛上的高人指点。谢谢

网友:
1500v的时候esd管子没有开启,使内部电路打坏掉了。

楼主:
标题

回复 网友A:
内部电路击穿电压23V,二极管击穿电压15V,正常情况下是先击穿外面的静电保护管

网友:
有1KV的波动都可以被认为是正常的,IC差异,判断标准,测试仪器的一致性都有影响。做失效分析确定损伤点在内部电路还是二极管。判断你的二极管本身的ESD情况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工艺的参数本身是会有variation。每片晶圆上的MOS特性本来就会不太一样。因此有可能发生楼主所描述的现象。

楼主:
换了一个地方进行静电试验,结果几个等级的静电试验都过了,估计是原先静电试验的设备有问题,目前还在排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