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0 的启动过程 求解

楼主(2016-04-27):
系统上电复位之后,core是不是都从0x0地址开始读程序,还是什么?

楼主:
芯片上电之后,第一个动作是什么?

网友:
你看看startup文件里具体的流程

网友:
是的,是从0地址开始执行的。

网友(2016-06-14):
上电复位后从零地址依次读MSP初值和复位地址,可以通过BOOT0/BOOT1引脚确定映射到零地址的存储器(Flash/SRAM/BootROM)

网友(2019-01-27):
1.启动开始PC=0,I-CODE总线请求地址0的数据,地址0中存放的是SP寄存器的值
2.拿到SP的值后PC=4,I-CODE总线请求地址4的数据,地址4中存放的是reset handler的入口地址;reset handler入口地址是要在startup文件中指定的
3.拿到reset handler入口地址后PC=reset handler的入口地址,I-CODE总线请求reset handler入口地址的数据,在reset handler函数中最后一条指令要是一条跳转指令,跳转指令的目标地址必须是main函数的入口地址,这样在reset handler执行完毕后,就可以跳转到main函数去执行代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