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dk中的ivpcell是什么

楼主(2016-04-27):
pdk中的ivpcell是什么

网友:
你應該是說PCELL吧!
(Parameteric Cell)
根據輸入的參數(視窗輸入),
Layout可以根據你輸入的參數自動產生Layout View.
不需要layout Engineer 來畫layout.
如MOM Cap and MIM Cap and Inductor 都有Pcell.
MOS 好像也有.

网友(2016-10-13):
请问楼主知道了吗?求分享

网友(2018-09-17):
用于DIVA验证的一种View类型

网友A(2018-12-20):
用于ASSURA来QRC的,这个不是很重要,因为一行代码就可以根据symbol来生成。

网友(2020-11-22):
引用 网友A:
用于ASSURA来QRC的,这个不是很重要,因为一行代码就可以根据symbol来生成。

您好,请问您能分享一下你提到的这行代码具体是什么吗?

网友(2023-10-23):
引用 网友A:
用于ASSURA来QRC的,这个不是很重要,因为一行代码就可以根据symbol来生成。

同问哈   。。。

网友:
同问,有了symbol 怎么生成ivpcell,代码是什么?

网友:
I also ask, how to generate ivpcell with symbol, what is the code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