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的dve图形用户界面中,如何调整字体大小?

楼主(2016-04-28):
求教个问题:如题:在VCS的dve图形用户界面中,如何调整字体大小?
不知道有没有伙伴遇到这个问题呀?

网友A:
edit->preference->global->normal font/monospaced font

网友B(2024-03-14):
引用 网友A:
edit->preference->global->normal font/monospaced font

感觉DVE设置字号有些bug,当字号大到一定程度比如16,设置字号的那个窗口永远移动不到能点击apply的地方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请问兄弟找到解决方案了吗,我设置到24的字号,已经回不去了,显示不了apply

网友B(2025-01-12):
引用 网友B:
感觉DVE设置字号有些bug,当字号大到一定程度比如16,设置字号的那个窗口永远移动不到能点击apply的地方 ...

@wujiahui888 我忘了具体怎么操作的了,好像是调节系统分辨率,让应用窗口变大显示出apply

网友(2025-03-14):
我是按tab调整估计到了apply的按钮然后把字体调回原来的大小的,太折磨人了:Q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@wujiahui888 我忘了具体怎么操作的了,好像是调节系统分辨率,让应用窗口变大显示出apply ...

我当时调分辨率不管用,最后用的tab慢慢移动选中项,调过来了

网友(2025-08-21):
用按键 alt+f7 可以自由移动窗口。